这是什么锁紧方式?

楼主(2013-09-11):
这是什么锁紧方式,单件名称是什么,用什么专用工具?请各路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机械设计书里有介绍的吧

网友:
下面的是圆螺母,一般使用的工具为钩形扳手

楼主:
感谢楼上众兄弟的答复,知知为知知,不知为不知。在坛子里求解的,就是不知,答疑解惑的为知者,如不知,不必回复。

网友:
双螺母背紧

网友:
那么像这种情况,圆螺母需要放止动垫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众兄弟的答复,知知为知知,不知为不知。在坛子里求解的,就是不知,答疑解惑的为知者,如不知,不 ...

你发帖子不就是为大家一起讨论吗 还搞的文绉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