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1和G90可以在一行语句中,那么G00和G01也可以吗?

楼主(2013-09-11):
经大侠推荐,最近在看《数控编程手册-第二版》,其中62页明确指出同一行中,不同轴可分别指定增量模式还是绝对模式,例如对于原绝对位置(1,1)
执行
G90 X2.5 G91Y1.5
其结果是(2.5,2.5),就是X是绝对Y是增量,同时进行的。

那么对于G00和G01呢?是否也可以同行对不同轴分别指定?

比如假设:X轴G00速度是5800mm/m,G01速度是3000mm/m.
                  B轴旋转轴,G00是8000°/m,G01速度是4500°/m
那么对于
G90 G00 X10  G01 B40

其B轴速度和X轴速度各是多少?

我的理解:
1.按照书上说的,G00和G01是冲突的,如果在一行那么以后面的为准,就是这一行全部以G01速度运动,也就是X轴是3000,B轴是4500
2.书上没有说G00和G01不能同行是针对一个轴还是多个轴,而对于多个轴,有G90和G91可以同行的例子,如果G00/G01和G90/G91相同运行机制,那么有可能对于不同轴,可以同行指定不同速度,也就是说X轴是5800,B轴是4500

请各位前辈解惑

网友A:
多打一行会死啊

网友B:
无语,有意义么?多添个分号换一行就好了,你那样是为了移动快点呢还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语,有意义么?多添个分号换一行就好了,你那样是为了移动快点呢还是怎么样?

为了提高效率,我这边单件时间15S,中间两个1S的合并就可以提高7%效率,两个就15%了,一天多出500多的产量,你说有没有意义?
如果单支循环时间是四五分钟,当然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打一行会死啊

为了提高效率,我这边单件时间15S,中间两个1S的合并就可以提高7%效率,两个就15%了,一天多出500多的产量,你说有没有意义?
如果单支循环时间是四五分钟,当然没什么意义

网友A:
那你去试试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去试试可不可以!

你这么激动干嘛???踩你尾巴啦?碍你事啦?你觉得不理解可以不看,就算纯理论讨论行不行??

在机床上作尝试要申请的,公司问你自己有没有把握,你说我不知道,我试一下咯,老师傅说没见过这样用的,公司谁会同意?撞车了算谁的?维修谁出钱?

网友B:
不行,31I机试过,直接提示G代码错误。MD机明日再来试,估计也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31I机试过,直接提示G代码错误。MD机明日再来试,估计也不能。

多谢,真是好人,留个QQ吧?我的24306069

网友C:
系统报错啊撸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报错啊撸主

谢谢,看来此路不通啊,看来只能改G00速度来限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激动干嘛???踩你尾巴啦?碍你事啦?你觉得不理解可以不看,就算纯理论讨论行不行??

在机床 ...

我可没激动。。。

我只是让你自己去尝试下

网友:
书上的对吗??竟是忽悠人的,在宏程序教程中,前面是说程序段号不能参数N#100,后面又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