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用什么防锈油好。

楼主(2013-09-11):
车间里的钻头,铣刀,铣刀盘一类的刀具全部都生锈了,怎么办。用什么牌子的防锈油好?麻烦知道的师傅可以说下。谢谢。

网友A:
用完清洗干净,最好柴油清洗下,如果只是短期的,直接清洗干净,防水;如果是长期保管,建议清洗后用黄油防锈。你可以看买回来的钻头,一般都是用黄油防锈的

网友B:
我们厂不是黄油。清洗干净表面干净就放在工具室,不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完清洗干净,最好柴油清洗下,如果只是短期的,直接清洗干净,防水;如果是长期保管,建议清洗后用黄油防 ...

普通黄油就可以?如果已经生锈的怎么办,量具也用黄油?

网友(点评):
量具好像有专门的防护用油,如果是长期包养的,长期不用的东西,还是黄油好,普通黄油就行。所谓防锈就是隔绝水、氧气等其他腐蚀性物质与工具的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不是黄油。清洗干净表面干净就放在工具室,不会生锈

柴油洗好就行?

网友C:
生锈的东西用WD40去掉,工具放置的地方保持环境干燥,经常使用基本不会锈的。

网友(点评):
挺有钱的,用小鼻子货,我们有钱的客户用NC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普通黄油就可以?如果已经生锈的怎么办,量具也用黄油?

像水平尺那些加了点机油到时候机油擦不掉。

网友:
可以用 凡士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生锈的东西用WD40去掉,工具放置的地方保持环境干燥,经常使用基本不会锈的。

价格还行吧,黄油防护可以,去绣不行,再就是黄油太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还行吧,黄油防护可以,去绣不行,再就是黄油太脏|

长期防护用普通黄油就行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WD40就行

直接喷了就可以?

网友:
32号的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