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抗拉屈服强度和抗压屈服强度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楼主(2013-09-11):
另外,剪切的时候的强度是不同于上述强度的吗

网友:
应该不一样的吧

网友:
屈服就是屈服 ,是剪切滑移造成的,没有抗拉或者抗压屈服这种说法

网友:
概念学糊涂了。抗拉抗压强度就是指到了材料的屈服极限。剪切也是同理

网友(点评):
屈服是塑性变形;抗拉抗压是断裂,是强度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