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精密小车床用车床:瑞士肖布林120VM精密车床上海仪表机床克隆版

楼主(2013-09-11):
车床主轴是无极变速的,变速结构是在底座里,通过延伸出一个巨大的手轮带动一套链条绕动结构改变主轴转速,这一切都可以再机床主轴运转中顺滑完成。
床头箱边上就是一个走刀箱,而且这个走刀箱也是无极变速的,那个带刻度的黑色扭盘就是变速手轮,有两种档位,推进与拉出手柄然后再旋转手柄就可以无极变速控制机床纵横走刀时速率,这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可以在切削时不停车实时调整刀尖线速度,直到加工表面质量非常光亮。

这车床还是有很多别致的设计,粗看很多人以为那么薄的导轨怎么回事,看走眼了,那不是导轨,导轨在白色盖板下面,这个盖板就是一铝合金通过一排螺钉压上去的,它是防止切屑等杂质溅落到导轨上而造成磨损的防护罩,仔细看铝盖下面的就是三角导轨,靠近操作者近处的导轨有防护,那远端的平导轨一般人都懒得擦拭,所以很多远端平导轨也是很容易磨损的,所以远端平导轨也一起加以防护。
既然车床主导轨做好防护了那主丝杠一定不能怠慢,这台车床的主丝杠一般人不研究是找不到的,它是窝藏在床身的导轨下面的,这样丝杠布置与中心位置,有床身上面,左右半包裹住的一大好处就是切屑与杂质不会溅落,而且中置丝杠比偏执的更能稳妥带动滑台平衡移动,减少卡滞爬行现象,这一点很重要,很多时候机床滑台卡滞爬行会带来表面振纹,大多数机床加工光洁度难以提高也是滑台线性运动品质不高造成的。而且为了保证丝杠持久耐用,瑞士肖布林公司使用一根异常粗大的丝杠,估计不小于46毫米,接近50毫米了,如此大的丝杠加上啮合的是一片超长的开合残缺螺母,这台车床螺母与丝杠的寿命都是一般车床的数十倍。所以几乎整台机床寿命中这类需要更换的部件都是不需要更换,甚至也不需要维护。
再看车床尾座这头,这又是一个走刀箱分动箱,应该是主丝杠传递过来的,前面提到已经有一个无极调速的走刀箱,2个走刀箱大家明白的吧,这个走刀箱可以成本提高螺距,那样就能完成很多超大导程(缠距)的螺纹,这时车刀几乎不是在车削了,应该是刨与剃削了。这台车床的溜板箱还是很复杂的,因为有纵横自动走刀并且是带有撞车过载与行程限位自动卸载装置,大家知道自动走刀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撞刀,所以需要设置有行程保护与过载保护,瑞士机床在机械部分都有机械过载保护设计,过载了就会把手柄自动弹开。这也是西方人工业化制程的一种理念,比如批量加工时,在导轨上使用行程限位块限定加工尺寸,只要第一件工件经过测量合格后把限位块定准,然后余下的工件就不需要频繁的测量了。这台车床的中拖板丝杠应该是油浸式设计的,所以用了40年吧,我就没有对丝杠螺母预紧过,它目前二格回差也没有的,这个是放在中等半径滑台移动最频繁的距离上检查的,瑞士车床通常会配快换刀架,刀尖高度定的很准,车制工件的外圆也可以异常精准。国产车床很多中拖板丝杠都有小半圈的游隙,这个游隙太讨厌了。但是瑞士人是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滑台的,好在这台仿制车床尊照原型设计的。没给国人丢脸。

网友:
看图,貌似很古老。

网友:
老板经常介绍一些老设备~~二手设备~~建议发个科普贴~~给广大机友介绍介绍如何购买二手设备~~怎么样去选择~而不被新刷的漆蒙骗哦!也好是我们这些人能有个二手设备创业的机会啊!

网友:
多少年前的设备?

网友:
古董吗 脑白金?

网友:
早年公司一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普通车床就是类似的无级变速车床。车0.01精度无问题,可惜液压系统坏了,只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