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与气缸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3-09-11):
本来是采用气缸带动部件上下的,现在要换成丝杆,需要增加一个电机
老板的考虑是,丝杆的噪音会减少,请问懂的人解答下:
我在一个帖子上看到丝杆也是有噪音的,不知两者谁的比较刺耳
另外行程是170mm,还需要其它的资料么?

网友A:
如果用普通丝杠,速度高于30米/分钟,则会有噪音,低于这个速度则噪音不是很大,基本可以忽略
只要丝杠质量没有问题,丝杠运行平稳,会是很柔和的声音,不会有刺耳的声音

网友:
怕噪音选用滚珠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普通丝杠,速度高于30米/分钟,则会有噪音,低于这个速度则噪音不是很大,基本可以忽略
只要丝杠质量 ...

和承重有关么?

网友B:
滚珠丝杆的噪音,相比气缸要好很多,丝杆降噪的主要方式是添加消音油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丝杆的噪音,相比气缸要好很多,丝杆降噪的主要方式是添加消音油脂。

油脂会粘灰尘。提到这个我想问下,丝杆对使用环境有要求么?这个是做在切屑机构旁边的,有金属铁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脂会粘灰尘。提到这个我想问下,丝杆对使用环境有要求么?这个是做在切屑机构旁边的,有金属铁屑

楼主多虑了,可以非标加圆筒丝杠防尘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虑了,可以非标加圆筒丝杠防尘罩

我是没有用过,在学习接触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没有用过,在学习接触中

没关系大家可以交个朋友,相互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承重有关么?

只要在丝杠所能承受的载荷之内,负载大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在丝杠所能承受的载荷之内,负载大小没有关系

收到,以后遇到不明白的还望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
噪音用絲杆的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比氣動的好不少,而且穩定精度都高不少。建議樓主需要注意的負載問題。一般直線導軌的垂直的負載為水平負載的1/3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一睹真理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机构使用电动缸就非常方便啊,内部是滚珠丝杆,噪音比较小,比较柔和,如果速度不大的话,基本无噪音。   外部有缸桶,防护和定位都比较好,控制可以采用多种电机。  有没有考虑过呢?

楼主(2013-10-12):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机构使用电动缸就非常方便啊,内部是滚珠丝杆,噪音比较小,比较柔和,如果速度不大的话,基本无 ...

谢谢指教,以后遇到问题,还请你多多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机构使用电动缸就非常方便啊,内部是滚珠丝杆,噪音比较小,比较柔和,如果速度不大的话,基本无 ...

电缸贵啊,呵呵。不过自己用,还有总比用伺服丝杆好得多。

网友:
气缸的噪音主要来源于电磁阀气流的声音和气缸到位时限位冲击的声音,而滚珠丝杠的噪音通常是高速时才会有,如果是中低速,通常滚珠丝杠的噪音会更低

网友:
还要看运行速度,丝杆的速度赶不上气缸.受力方面,都不能直接受力.

网友:
噪声与负载、速度、还有安装都有关

网友(2015-10-09):
丝杆的噪音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2016-04-13):
如果是在使用环境比较恶劣,金属碎屑可能粘到丝杆上,对滚珠轴承的寿命影响比较大

网友(2019-01-07):
应该还可以,不算大

网友D(2019-03-25):
引用 楼主:
油脂会粘灰尘。提到这个我想问下,丝杆对使用环境有要求么?这个是做在切屑机构旁边的,有金属铁屑

现在都有全密封的直线模组

网友E:
如果你用气缸都可以满足,那么用丝杆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气缸都可以满足,那么用丝杆完全没问题

噪音肯定少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有全密封的直线模组

我们模组有上下铝盖,但不是全封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虑了,可以非标加圆筒丝杠防尘罩

如果添加非标的圆筒防护罩,这不是加长了丝杆的长度和整个机构的长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