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保证孔精度的情况下热处理?

楼主(2013-09-11):
求助:
  要加工一φ11±0.1的孔,孔底热处理要求为30N  76-78 ,有效硬化层深度为0.26-0.61,如何在保证孔精度的情况下热处理?

网友:
先热处理,再加工

网友:
先热处理然后使用cbn刀片加工淬火零件

网友:
氮化,基本上不用加工,变形量很小。但是前提是你的钢材是可氮化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