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件的加工工艺(主要是如何保证5件一致性)

楼主(2013-09-11):
共5件,要求保证90度,折弯机上使用,保证一致性。如何加工,请给出具体方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方法很多 看你怎么要求了

网友B:
直接线切割到位,再割筋板焊接上去即可。不知这样可否到达你的使用要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线切割到位,再割筋板焊接上去即可。不知这样可否到达你的使用要求了

编号1的零件线切割成本有些高了,小立加就ok了;2号零件直接火焰割出来就ok了;3号零件,我看也没什么要求,最多加工下底面。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比如垂直度要求什么的,你最好做个简单的焊接工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号1的零件线切割成本有些高了,小立加就ok了;2号零件直接火焰割出来就ok了;3号零件,我看也没什么要求 ...

忘了长度
用立加来加工1,不是很好吧

网友:
很难搞,正负5丝需要机加工严格来说,焊接什么的考虑变形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线切割到位,再割筋板焊接上去即可。不知这样可否到达你的使用要求了

焊接时会产生变形,所以必须得焊接完热处理后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很多 看你怎么要求了

焊接前粗加工,焊接完成后热处理再进行加工到尺寸,主要时装夹定位的问题,保证90度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号1的零件线切割成本有些高了,小立加就ok了;2号零件直接火焰割出来就ok了;3号零件,我看也没什么要求 ...

主要是焊接完完成后加工,现在的问题是装夹定位和具体的工艺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线切割到位,再割筋板焊接上去即可。不知这样可否到达你的使用要求了

这样会产生焊接变形

网友(2013-11-26):
保证那个尺寸一致,一致性好多,具体点。

楼主:
主要保证五件连接在一起90度角度面和底面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个交给做导轨的厂家简直弱爆了,虽然我不会。

网友:
焊接时会产生变形,所以必须得焊接完热处理后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