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机床的精度保持性问题,刚开始研究,请教

楼主(2013-09-11):
现在在研究重型机床的精度保持性问题,初步入门。打算从重型机床主要运动副导轨磨损变形开始研究,然后研究导轨副摩擦磨损特性。

现在纠结的是导轨静压滑动导轨,能否研究其磨损变形?是按一般滑动导轨建立磨损模型忽略静压因素?!是否有从事该方面研究的前辈能否指点下精度保持性可从哪些方面入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还有个问题现在重型机床的导轨副是否采用塑料导轨?聚四氟乙烯等

网友A:
我觉得,你大概要先学习些理论与机床结构方面的东西,否则现在你没法下手,

导轨付的磨损,有许多形态,你要先了解这个,缺油就会干磨,这个最厉害,

而适当的切削力条件下,合理的润滑压力,导轨付就可以工作几十年,基本没有磨损,

早期的磨损,与制造、安装都有关系,制造精度不够,后期变形,安装不当,基础沉降大,都会导致导轨扭曲,再好的润滑系统都不行,

你要研究这个,要从系统入手,看怎么设计的,什么材料,怎么热处理的,导轨怎么刮的,再看安装,使用,油膜的建立,导轨浮起量的控制等等方面入手,建立一个逻辑关系,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俺也不是专业设计这些的,但俺设计过大的齿轮机床,大致就是个事情,你了解到俺这个程度,就可以知道怎么保证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大概要先学习些理论与机床结构方面的东西,否则现在你没法下手,

导轨付的磨损,有许多形态, ...

嗯。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也在努力学习机床方面的知识,我感觉我现在主要研究的方向侧重于研究机床的精度衰退规律,而不是从设计入手~所以,现在我想研究导轨磨损与变形之间的关系,磨损量小的话研究其磨损与变形还是否有意义呐?

网友(点评):
你研究方向没什么大意义,好的床子,调整好以后,不挪地方,使用合理,有大约40-50年的寿命精度,这个精度衰退是可以每年被感知的,由操作工就可以知道,大概每5年精度下降多少,操纵者本身是非常明确知道的,

网友(点评):
但是,这个好是怎么保证的呢?

网友B:
要做基础研究还是学校研究生课题做完就完?
若是搞基础研究,得从基础入手,比如导轨的材料、热处理、加工精度、导轨用什么结构等等。
若是学校做课题,那就简单,随便找个结构分析分析,就可以写个毕业论文什么的。

网友(点评):
赞同贴主见识,中国论文数量已不少了。不知楼主是想再增加论文库数量,还是具体指导企业生产。998大侠讲的很明白,没有基础知识,建立起来的理论根据在哪里。

网友(点评):
我曾今和某些知名大学搞过一些合作,并看过他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这只是我的观点。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基础研究还是学校研究生课题做完就完?
若是搞基础研究,得从基础入手,比如导轨的材料、热处理、加工 ...

是研究生课题,主要研究的就是精度保持性,所以,我想我的侧重点就是研究运动副磨损对精度衰退的影响,从而研究课题研究机床的精度保持能力,不知有没有搞头,我了解的现在重型机床大都是静压滑动导轨,不像以前滑动导轨磨损那么厉害,所以现在不懂在磨损系数这么小的情况下是否还能按以前滑动导轨相应的磨损规律来研究其磨损?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也在努力学习机床方面的知识,我感觉我现在主要研究的方向侧重于研究机床的精度 ...

呃,我主要侧重的是课题里面相应机床的保持精度的能力,而不是从设计出发去保证它的加工精度,不懂这么说是否理解?!

网友(点评):
那你按你们导师说的向下进行研究就行了。别的我也不大好说。

网友:
话说,楼主这个题很有意思的感觉,静压滑动导轨,能否研究其磨损变形?

既然是静压导轨,运动副相对的面完全被流体撑开,怎么磨损?

要说变形导致磨损,感觉还能想得明白一些

网友:
很多床子精度出了问题都是可以靠更换零件保持的,个人觉得一个是结构设计要合理,二是跟使用的材料也有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