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3-09-11):
我原来设计是用AUTOCAD的,自学了一段时间的SOLIDWORKS,依葫芦画葫芦的那种,现在手上有个小项目想用SOLIDWORKS完成,不知道什么下手了,我用AUTOCAD做项目都是先画装配,边画边改,画完装配再拆出零件图。很明显SOLIDWORKS不能这么干,那请问大手们,SOLIDWORKS怎么做设计?先在纸上画草图?再画零件?望大高手们说上一两句,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soildworks也可以在装配图里变画边改啊

网友:
先画零件图,再装配,再修改

网友:
一样的东西了  心中有了大体方案  就可以把大体架构画出来 然后再将零件细化就是了

网友:
只是你不熟练,SW也可以从上至下设计的.我一般是先大致画出零件装配,再改。

网友:
可以将CAD线条导入SOLIDWORK,依据线框做出3D装配图,然后分解零件图

网友:
看来你用CAD画图的习惯是所有的图都放在一个DWG文件里,SOLIDWORKS的习惯是先建立大的骨架模型,再加一个零件就新建一个零件图,建好就保存查进装配。需要部件的,做成部件插入。全部模型建立好后,集中制作工程图。

网友:
我用SOLID的目的是做方案,由粗到细的做,然后可视化的方案比较能够让领导或者其他人理解。等确定完方案后再细化各个零件的尺寸,有些零件的尺寸是可以在装配图里做的。最后出图的时候也方便点,特别是总图的各个截面表达,2D图是完全做不到随意切的地步的。还有改零件工程图同步变化的便捷。

网友:
最近在学SW,坐等大神。

网友:
我喜欢先画装配,边画边改,画完装配再拆出零件图。CAXA三维可以这么做。像SW是抄图软件。思路不好展开。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网友:
SW自有一套建模体系,个人的风格也不同,你可以先从基座开始建模,然后一个一个按照重要精度顺序开始建立零件一个一个装入调试,有参照就好做了。

网友:
其实都可以用,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