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螺母装配之后余量问题

楼主(2013-09-11):
  请问一下大家,螺栓、螺母、平垫片、弹垫在装配之后,螺母到螺栓的断面应该留多少mm? 有人说5-10mm也有人说留出的长度为螺栓直径的1-2倍(例如M10X20,则留出余量为10-20mm).请问哪种说法正确?

网友:
这个倒不是很清楚 不过可以坐等大侠解决

网友:
这都是死东西,书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
印象中5~10mm
当然也得考虑螺栓的大小
————————————
我觉得留出3、5个有效螺纹差不多了

网友:
不看手册。

网友:
2-3倍螺距即可

网友:
应该留3-5螺距.看上去也美观

网友:
应该保证全牙通过之后留1个牙距足够了。

网友:
书上好像是要求留2-3个螺距即可

网友A:
手册第2本有标准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第2本有标准可查

谢谢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