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的用法

楼主(2013-09-11):
兄弟们,谁能用最形象的语言解释一下偏心轴的用法及作用?谢谢啦!

网友:
我单位老式振动筛上纪振器 就是力用偏心轴的离心力振动 一般轴直径200mm   转速300

网友:
通俗用法使用偏心轴来产生振动

网友:
曲轴也算是偏心轴,还可以用来调节定心

网友A:
火切机割枪行走小车,俩滚轮在V型辊道上行走,为了调整俩滚轮间距,其中一轮的心轴用的就是偏心轴。也有用偏心套的。

网友:
偏心轴一般就是利用其偏心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火切机割枪行走小车,俩滚轮在V型辊道上行走,为了调整俩滚轮间距,其中一轮的心轴用的就是偏心轴。也 ...

偏心量如何调整?行走部分的两轮,上轮是固定支撑的?下轮是偏心可调的?载荷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偏心量如何调整?行走部分的两轮,上轮是固定支撑的?下轮是偏心可调的?载荷是什么?

这个才是上贴那张照片对应的图纸,用的是偏心套(偏心量e=5mm)。上轮固定,下轮可调。

上贴那个偏心轴(偏心距e=4.5mm)的图纸,对应的是下图的照片。左端有个平口,扳那个平口,滚轮就绕心摆动,于是滚轮间距就调整了。

载荷就是行走小车的自重,很轻的。
偏心轴偏心套原理都差不多,图贴的有点错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上贴那张照片对应的图纸,用的是偏心套(偏心量e=5mm)。上轮固定,下轮可调。

谢谢逍遥兄,是靠压紧的摩擦力来保持偏心轴(或者偏心套)的位置的么?就只不知道压紧力可以达到多大?

我压直线导轨倒是常用这种方法,逍遥兄能不能以一个范例计算一下拧紧螺栓时,偏心压紧,最大可以对抗多大的载荷?

网友(点评):
这……难为我了……从来没算过。都是现成的结构。因为不知道要求,所以没法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上贴那张照片对应的图纸,用的是偏心套(偏心量e=5mm)。上轮固定,下轮可调。

你滚轮轴承的透盖和闷盖设计的不错啊,这种结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密封防污染效果想必很好,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不是我设计的,同学习^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