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用cad怎么画

楼主(2013-09-11):
今天客户拿来个零件,很急,是一个齿条,在网上查了下参数学着用cad画出来之后与样品齿轮不配,找不出原因,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渐开线你不用参数化软件能画出来?

网友(点评):
但是我看样品室直齿轮啊

网友(点评):
看心情了,心情好,椭圆,双曲线,渐开线,用逐点法就可以画

网友(点评):
齿条的齿形渐开线是条直线,

网友:
压力角20°

网友:
亲,给你一个思路,齿条是假设无群齿数的齿轮。。。。。基本概念哦,知道怎么画了吧

网友(点评):
我看了,你的参数没错啊、、、你把我搞糊涂了。。到底是什么地方不符合?

网友:
你觉得与样品齿轮那里不配

网友(点评):
看你画的齿条,就是这个样子。要不你按找到的表格参数,把图纸上的尺寸标注好,在贴图出来看下。

楼主:
呵呵,被我查出来了,昨天怎么画都不对,今天早上对着公式算一下,上面的周节  t    算错了,现在可以了,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查一下国标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21-11-12):
有没有可以画图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