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全中国只有两家能加工出来,求高手看看这个图纸

楼主(2013-09-11):
问遍了全市的铸造厂都不能铸造。

网友A:
我放大N倍 就是看不清尺寸!!!

网友(点评):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点评):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放大N倍 就是看不清尺寸!!!

尺寸不重要,主要是那个技术要求好多厂家达不到。

网友(点评):
恩 我眼镜刚才蒙尘了!

网友B:
轴孔貌似是160直径上公差0.04??? 铸造肯定没戏

一般都是做小一点的孔最后再精车一刀的

我是没见过这种精度能一次铸造到能用的,就算能铸出这样的尺寸,粗糙度也难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孔貌似是160直径上公差0.04??? 铸造肯定没戏

一般都是做小一点的孔最后再精车一刀的

那是加工后的精度,不是铸造精度,但是铸造厂开不出那个质检报告,也达不到上面的技术要求。

网友C:
貌似不止两家可以做,齐齐哈尔,株洲,长春,这些地方都是玩铁路车辆的,对了,昆明。昆明还有一家玩铁路车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不止两家可以做,齐齐哈尔,株洲,长春,这些地方都是玩铁路车辆的,对了,昆明。昆明还有一家玩铁路车 ...

对,就是听说只有制造火车轮的才能制作。能说一下昆明那一家公司能制作嘛,我在攀枝花,里昆明近。

网友(点评):
昆明的铁路有一个全国都没人太关注的米轨系统。他的车辆非标,是自己的机械厂生产的。具体问一下昆明铁路局。

网友(点评):
替你度娘了一下,貌似是昆明铁路局东站机务段。在昆明东郊。

网友(点评):
看不清你图上的尺寸,如果是铁路上的尺寸不如直接购买成品。

网友D:
你是批量还是单件?还有,你是在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批量还是单件?还有,你是在哪个地方。。。。

在攀枝花,只要8件。

网友:
外圆与外圆的轴线平行而不重合的工件,称为偏心轴。

网友:
列车车钩要求算是高的,材料现在是E级钢,10年都还是用的C级钢

网友:
。。。???不知道哪里难。

网友:
只要8件还不如锻件用这样成本较低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锻造??按照加工尺寸的话,只要设备行程够就可以直接车出来

网友:
只要8件,铸造不合适。锻件又能花几个钱?
或者直接去买几个标准件,改自己的设计。

网友:
去不动的火车上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