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B1244链轮齿形的疑问

楼主(2013-09-11):
GB1244中正文部分全是两圆弧组成的齿形计算
而附录D中有提到了三圆弧一直线的齿形,还说能满足GB1244的区别
到底这两种齿形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哪种情况用那种齿形?
谢谢~

网友:
这两种齿形都可以用。
国际市场上是这样分的。根据链条,A系列和B系列(如链条10A和10B).
在欧洲市场主要用的是B系列的05B,06B,08B,10B,12B...,在日本,美国市场主要用的是A系列的25,35,40,50,60...
然后B系列链轮齿形就选用的是两圆弧的齿形,而A系列链轮的齿形选用的是三圆弧一直线的齿形。
你也可以根据 你选用的链条确定用那种齿形。我认为三圆弧一直线的齿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