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眼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转长度,可以做到误差在0.5MM吗?

楼主(2013-09-11):
我有一台机器,用伺服电机带动传送带,通过电眼控制电机的开停,但是停的位置误差很大,有解决的方案吗?

网友:
用丝杠结构,别说0.5  0.05都可以达到,不知楼主的行程多少

网友:
不知用什么PLC控制。转速多少?用伺服为什么还要用电眼控制长度呢?让人不解。

网友:
电眼的精度不够吧?

网友:
不知楼主的伺服电机驱动传送带,电眼定位是怎样接线、怎样控制的,建议楼主使用变频电机驱动,双电眼定位(前一电眼减速,第二电眼制动),达到楼主的点位要求没有问题的。如使用伺服电机驱动,应使用PLC控制,伺服速度模式控制。

网友(2013-12-18):
又学习了,伺服电机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