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槽节距120”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1):
图纸上出现“油槽节距120”不理解,求高手解答“油槽节距120”什么意思?

网友A:
上图纸或可知道,你的零件比较大,你理解一下这句“螺纹螺距是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纸或可知道,你的零件比较大,你理解一下这句“螺纹螺距是1.5”

零件就是一个直径14.35长17的工件,上有直径3的径向孔,然后从这个孔铣出一条油槽,此油槽为R3,宽度3.3,但是上面标了“油槽节距120”不理解油槽节距120说的是什么

网友:
应该就是螺距或者导程吧......

网友:
估计是自己编的名字,就是两个槽中心之间的距离

网友:
按我的理解是类似于螺距,只不过把螺纹换成油槽

楼主:
看来只好让老板打电话给厂家喽

网友B:
应该是油槽是螺旋形的,我们就设计过类似的油槽!

楼主(2013-10-31):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油槽是螺旋形的,我们就设计过类似的油槽!

是螺旋形的,但是这个节距120怎么在工件上表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