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出来的平面不理想

楼主(2013-09-11):
1250×1450厚45的板子,要求上下面平行0.05,材料热处理过的45钢,活垫好自由状态焊接4个点,铣出来的平面不理想,下边有数据。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支援下小弟,万分感激。有一点就是精铣的时候铣过的面波纹很多。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三点调平,粗铣底面
翻活,底面塞实,粗精铣正面
第二次翻活,自由状态压活,可以顶上表压便于观察。精细底面

这种东西大概只能多翻活才能解决。热变形,铣一刀变一次

铁屑颜色不大好,干切吗,是不是刀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点调平,粗铣底面
翻活,底面塞实,粗精铣正面
第二次翻活,自由状态压活,可以顶上表压便于观察。精细底面

这种东西大概只能多翻活才能解决。热变形,铣一刀变一次

铁屑颜色不大好,干切吗,

你好,确实是刀蹦了,那是铣四周时的切削。顶面采用单刀飞,刀片切完基本没磨损。在问个问题这次铣削是控制6个自由度铣的。后边不能焊。只能控制4个。但是据控制4个自由度感觉铣不动。楼上有什么好办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点调平,粗铣底面
翻活,底面塞实,粗精铣正面
第二次翻活,自由状态压活,可以顶上表压便于观察。精细 ...

附上图片给楼主

网友:
波纹多是因为发震,我们工厂的老师傅在加工时,两个面反复加工,每次吃5到10丝,工件直接铺在工作台上,四周设4个支撑点,不压,效果还可以。

网友:
5丝搞不出来的,个人见解,纯菜鸟~~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控制吃刀量和进给速度

网友:
铣时加点切削液,防止板发热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