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6安装问题

楼主(2013-09-11):
在安装CAD2006时出现如图问题,不知为何?把电脑上的CAD2004卸载掉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CAD2004没删干净?谢谢大家,家里的电脑可以安装的。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换其他版本,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是在安装CAD2006版失败后没有卸载干净造成,一般是系统注册表里的文件没有删除干净造成,如果自己电脑技术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只能安装CAD2007版的,安装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网友(2014-03-09):
卸载不干净,好好搜索全部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