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机如何保证胶不干?

楼主(2013-09-11):
我公司买了一台点胶机,是用来给壳体螺纹孔中涂螺纹胶的,用 了不到三个月就报废了,原因可能是胶干了,阀门给堵死了。我想问的是,点胶机适用于什么胶,怎么保证停机的情况下胶不干,盼望高手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
大多使用厌氧胶,胶罐、管路和阀门材料都比较特殊,要能透氧,防止胶水凝固

如果是其它类型的胶水,每次涂胶完之后,涂胶头需要用毛刷清理(可以自动处理),阀门要定期清洗维护

网友:
那点漆机如何保证漆盒里的漆不干呢

网友:
长见识了,孤陋寡闻了,学习

网友:
点胶机的使用跟胶没有关系。主要是看你使用什么胶在什么条件下会固化,使用什么供胶设备和管路。我了解的硅酮密封胶在暴露在空气中时会固化,一般涂胶完成一定时间不用时都是把胶嘴浸没在机油中隔绝空气就行了。

网友(2015-07-10):
如果有点胶阀的那种,则要看你使用的什么胶结构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就是你的胶固化的条件

网友(2017-07-23):
这要看看你这胶水的性质,我不知道你那产品用热熔胶行不行,如果可以的话我这有相关的设备你可以了解一下,可以联系我15006213066微信或者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