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车出来有震纹,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11):
数控车锥螺纹 1比10的  ,大径180+  ,小径160+  ,好像是这样,  长度忘了 。
 但是车出来是这样  。求大家给点意见  。看看怎么解决有振文  。前车的几个没事  ,这个就不行了 ,排除料不同  ,切削参数不同  像素不高 就这么个意思。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图看的不怎么清楚,貌似没有螺纹啊,麻烦照清楚点

网友:
检查一下进给机构和主轴精度。

网友B:
车了前几个没事,就说明刀具磨损了!首先大孔选刀具首选结实的刀杆,数控车应该用的是可转位的内孔车刀吧,精车时刀片要锋利,吃刀量要小,可以多加一次精车循环。加工大孔可用两把刀一把精车一把粗车,车螺纹刀具也要结实减少震动。刀具的安装不能伸太长!比螺纹的长度长1-2个毫米就行了。还有工件悬空太长也是造成震动原因之一,需加中心架。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加粗螺纹刀

网友C:
进给量要放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给量要放小点吧~

不是   车前几个都没事  一样的转速 一样的走刀速度  一样的进给量  可这个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的不怎么清楚,貌似没有螺纹啊,麻烦照清楚点

是还没挑扣呢  就是  车里眼有振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了前几个没事,就说明刀具磨损了!首先大孔选刀具首选结实的刀杆,数控车应该用的是可转位的内孔车刀吧, ...

你说的这我都看了 还是不怎么样  等下午干一个咱看看吧

网友:
要求一般的话就改装个机床好了,要是还有一定的要求就买个加工中心好了。

网友:
刀尖磨损后圆弧大了,接触面积大了,可能就有振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还没挑扣呢  就是  车里眼有振文

转速多少,用的是什么材质的车刀,是机械刀还是手磨的白钢刀

网友:
1、刀具不够锋利,切削力增加出现自动;
2、刀具的刀杆是否过长产生振动;
3、机床传动系统精度是否出了状况?

网友:
我前几天在加工x向切深槽时出现过震纹,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1.刀片装偏。2.粗车循环留给精车切槽循环的余量太小了,单边为10个丝左右。3.主轴转速过快。
最终做出的调整是:将留给精车循环的余量增加到30个丝,主轴转速降低,但同时会出现工件表面精度下降的问题。
希望对LZ有所帮助。

网友:
那就是刀具的问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