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风阀的扭矩计算及使用当中的困惑,求解

楼主(2013-09-11):
1.如图所示,怎么计算转动风阀所需的扭矩?(风阀阀体和阀板是不接触的,没有摩擦力,阀板(图中红色部分)的轴和阀体是通过滑动轴承连接的)

2.图中所示阀板处于关闭状态,图中开长孔的零件和阀板的轴是焊接在一起的,当开长孔的零件顺时针转动时(转动轴为图中的红点),阀板打开,阀板可以调节的角度为0-90度。

今天试车遇到一个问题:

风机运行当中,我准备调节阀门的大小(此时阀门打开约70%),发现阀板逆时针调节(风量变小)时很容易,不需要费很大力气,然而顺时针调节(风量变大)时需要很大力气才能转动阀板,不知道其中是什么原因!我分析不管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调节,所需力量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前后压差一样,也不偏心,我认为开关力矩也应该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压差一样,也不偏心,我认为开关力矩也应该一样的

是啊,我也感到很奇怪。

网友:
空气流动起来后前后压差是不一样的,起动的静摩擦力也不一样的。

网友:
只是外观图能说明什么

楼主:
上传两张实际图片,风阀左侧连接除尘器,右侧连接离心风机。

网友:
液压流体力学里面:“液动力方向趋向于使阀关闭”,是否如此?

网友:
楼主弄明白了么?
一般收尘器这种风阀直径比较大  风速较高
最好能用软件模拟一下
楼主弄明白了  请公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