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铝件钻攻M4螺孔,请教社友高手

楼主(2013-09-11):
    有一段时间没发帖了,最近工厂里有一批量活,汽车上的一铸铝件5000件,车两面及内孔后,钻攻M4螺孔,中心距正负0.1(图纸名义,实际可能允许少量超差),每个螺孔要求过通规,能止规,每件必检。

    上个简图,工件厚度21(普通M4丝锥牙长15左右,后半截需人工磨细才能攻穿),本要求铸有螺孔中心位,不过钻出来后中心位部分超差明显,现已反面制备简易钻模,孔位能控制在0.2以内吧。

问题的关键是,现在M4螺孔只能引几牙,全靠手工攻丝,一人八小时一般只做到150件左右。工厂有一台攻丝机,转速最低百转左右,工件稍有倾斜则攻出来的丝牙有偏边。

    求论坛高手意见,此谢!

补充内容 (2013-9-12 22:41):
M4螺纹底孔3.2~3.3,单边也就三十几丝,21长,不烂牙,每件得用塞规检合格,个人以为不是易事。回复中说用挤压丝锥的,如果能不断丝锥而且回退不烂牙的话,或许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用东西夹着,攻的时候注意

网友:
手工攻的话效率是不是有点儿太低了?而且铝这种材料夹太紧会有损伤的吧?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做个夹具吧

网友:
用攻丝机~~~~~~~!

网友:
是通孔,钻床上面不可以直接攻丝吗?

网友:
应该很好攻啊.转速不要太低.

网友:
m4的牙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么深。如果这样的牙要攻的话就放到加工中心上面去做,最好加气吹着攻,就两个孔应该还是很快的。

网友:
不要手工攻丝,确定好底孔直径后,使用气动攻丝机加工,很快。

还有你的钻孔靠模精度太低了

网友:
为什么不机加工呢?是不是断丝锥或则滑牙,建议加煤油或用挤压丝锥。

网友:
有条件的话上钻攻中心

网友:
用挤压丝锥啊

网友:
没有加工中心吗,建议用挤压丝攻,效率高。

网友:
用孔当中心定位最好是带锥度..偏差不会太大

网友:
1.用加长丝锥 2 攻丝机上加浮动装置!

网友:
上加工中心啊。

网友:
用高效快速的攻丝机来攻,我空间有照片,你可以进来了解下这个。。

网友:
楼主,你的钻模有没仔细考虑过,钻模的垂直度方面最好有个公差要求。还有工件的装夹方法,攻丝时有无切削液都会影响攻丝的效果。

网友:
楼主的产品和我们厂里的产品非常像。不过没有你的厚,我们只有13左右,我们是攻丝机浮动夹头,煤油冷却

网友(2013-12-19):
4的孔就直接将孔铸死,然后机加出来,这样精度才能保证

网友:
做对底孔,用对丝锥;不要说螺纹规了,测小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