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外泄露是令人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密封三要素

楼主(2013-09-11):
液压系统外泄露是令人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很多人因此吃了苦头,液压系统密封三要素如下:

1. 弹性体,液压系统大部分使用弹性体防止外泄漏,弹性体在密封工作状态完整性是不漏油条件之一;

2.密封面,与弹性体接触的三个密封面也要保证完整性,其表面光洁度和硬度影响动密封寿命,影响静密封是否漏油;

3.压缩量,将弹性体封闭的静态或动态空间在某个方向上要有一定压缩量,过大过小都会有问题。

下面大家根据自己的产品去琢磨吧,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您说的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前排留名、这帖子留着长知识、最近正学这个呢

网友:
液压的三大顽疾  脉动   泄露    发热

网友(点评):
脉动表现出来是否就是振动?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是的 我们导师给的简称“感冒的三大症状,咳嗽,发烧,流鼻涕”

网友:
你看看marker parker nok的样本,就明白密封理论了。

网友(点评):
看一个就行了

网友:
液压系统外泄露危害挺大,造成不必要的液压故障。

网友(点评):
有时由于“故障”了,才外泄露

楼主:
实际工作中,反过来应用密封三要素,对于判断查找外泄露的原因还是比较方便的。比如,拆开发生外泄露的液压元件,首先查看弹性体是否完整,如果发生破损了,再去查找破损的原因,是装配过程中坏的,还是应用过程中压力过高挤出造成的,有很多是“疲劳”造成的,动密封就会发现磨掉的弹性体(橡胶)屑,多问几次:弹性体为什么会坏?结合基础的密封知识,一定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
液压系统的温度也不容忽视啊,尤其是选用O型圈的系统,O圈材料一定要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