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拧紧力矩的问题

楼主(2013-09-11):
性能等级为10.9级的螺栓到底用到哪些地方合适?怎么与基体匹配,尤其是搞拉强度。现在有人要求产品上统一用10.9级的螺栓,可现有的几个标准的螺栓紧固力矩都不统一,有的大,有的小。还有铸铁件、铝合金最大能承受多大的力矩?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过,见我的帖子。10.9极的比我列表中的值大了些。我表中是8.8级的。

大家是如何定义螺栓的紧固力矩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372

网友:
没有在铸铁件和铝合金上用过高强螺栓。用的最多是矿山行业的矿井提升机,那是高强螺栓,不过是铸钢件

网友:
看看这个有没有借鉴意义

网友:
貌似这个力矩比我们单位规定的小的多。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

网友:
查了下标准,我们单位的M6居然是按照最小破坏扭矩给的。汗!

网友(点评):
标准名字是什么?

网友:
根据工况,测出螺母系数(等效摩擦系数)k,根据公式自己定扭矩。

网友:
铸铁和铝件用得着这种螺钉吗?

网友:
铝件和钢件是分开来的 我就职的德企 就给了一个德国标准的 有需要可以找出来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贴上来大家看看呗。

网友:
没有电子档 只有纸面的 而且在装配车间的 有机会偷偷去拍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