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怎么使所有滚筒同步转动并稳定工作

楼主(2013-09-1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如何固定两排滚筒,(一排为一个整体)如何安装连接,使用什么做动力和传动才可以做到轻易的安装和拆卸,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网友:
一般为链条 或者同步带 。 。同步带安装或者拆卸都比较麻烦 动力基本都用涡轮减速机。。最好加装变频器。。

网友:
用齿轮或链条,机械同步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
你可以搜索相关链传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