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机械版CAD使用高手请进

楼主(2013-09-12):
俺昨天下午使用时复制粘贴无法使用,之后俺来了个重置,之后发现双击尺寸上的数字变成了和ED修改一样,这样插入直径符号还是标注公差都极不方便,各位知道怎么处理吗?指点俺一下,俺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只是说说我的做法

网友:
我一般的符号都是用快捷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说说我的做法

谢谢,这是一种方法,但花的时间多了些,在“增强尺寸标注”里比较快捷,可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一种方法,但花的时间多了些,在“增强尺寸标注”里比较快捷,可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命令。

命令栏右键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栏右键自定义

我早上在里面找了,找不到这个命令,搜索也搜索不到,可能是这个破解版的软件有问题。同事的正版软件在机械版状态下不可用,但调到经典模式下就可以。我的都不可以。

网友:
把自定义文件直接拷过来试试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不好用啊,可以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