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创建基准面问题

楼主(2013-09-12):
SOLIDWORKS   创建基准面后  不能显示创建基准面的菜单     以至于不能选择基准面偏移的距离。请教?

网友A:
纳尼?楼主来张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纳尼?楼主来张截图。

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纳尼?楼主来张截图。

创建面的命令菜单无法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创建面的命令菜单无法显示出来!

看见画的红圈了吗?选这个选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画的红圈了吗?选这个选项试试

恩,选了,不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选了,不管用!!

额,那sorry,帮不了你了,但是我这里创建基准面的时候就 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那sorry,帮不了你了,但是我这里创建基准面的时候就 显示。

恩  就是显示不出来你的这个截面, 没关系,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B:
...大侠,你还在草图编辑中,当然显示不出来的。

网友:
点右上角的红叉。。。

网友(点评):
点完红叉后 创建基准面的命令就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还在草图编辑中,当然显示不出来的。

真的不是在草图编辑中!!!
图形画完后,点击创建基准面命令,在点击这个图形的一面,就出现这个状态了,

网友(点评):
你图片右下角显示着还在草图编辑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不是在草图编辑中!!!
图形画完后,点击创建基准面命令,在点击这个图形的一面,就出现这个状态了 ...

恩,有问题呀,从装了下好了!你在加拿大,改休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还在草图编辑中,当然显示不出来的。

恩,有问题呀,你是在加拿大吗?该休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还在草图编辑中,当然显示不出来的。

从新安装了下    好了!!

网友:
我知道,楼主你肯定哪步出错了,当然我也不知道是哪部,好好的从开始一步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