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孔位同轴度保证

楼主(2013-09-12):
材质:2A12
工件形状:长方形尺寸为 65*35*55(L*W*H) 65方向上两端倒头车轴承孔位。

要求:同轴度3丝左右,加工成本尽量低,批量。

谢谢。

网友:
铝合金3丝数控很好做,一般的车床,师傅技术好也做的了。
至于工艺安排也不难,先平面定位加工一个孔位,翻面,用已经加工好的内孔内涨定位加工另一个孔位。
加工2道,成本也不高,铝合金又不费刀具。这个件真心好做

网友:
用内径内涨定位工件会不会打滑。

网友:
可能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