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剃齿时fHa & fHβ 不稳定,变差在0.02左右

楼主(2013-09-12):
前些天在齿轮加工中发现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下:齿轮剃齿时fHa & fHβ 不稳定,变差在0.02左右,

1.滚齿时的齿形齿向都是OK的
2.齿轮的端径跳也是OK的
3.工装的跳动也是OK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不稳定的? 谢谢!

网友:
(1):剃齿工装的两头中心孔有没有被顶尖顶毛。
(2):剃齿刀有没有夹紧。
(3)剃齿机两顶尖的轴承配合间隙正常吗?
(4)剃齿机顶尖的头上是否磨了一个凸台。请一一看清之后说明白一点。

网友:
同意楼上,要分别确认坯件、机床、工装是否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