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以及空压系统中执行器的同步设计问题

楼主(2013-09-12):
在我接触到的项目中,空压执行器的同步问题是最难解决的,由于空气压缩性使得气缸同步非常困难,一般气缸的同步都是由节流元件配合导向辅助来达到气缸同步。除了这个方案我还没有想到其他更可靠地解决办法。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

   至于液压系统中的同步就相对简单,其中个人认为最实用的就是双轴油缸串联来达到同步的目的,但缺点就是输出力减半。长时间工作会有少许误差,不能用于大型油缸同步。其他的同步方法也基本上是依靠控制流量。

   以上是本人的一些小经验,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其他实用经验可以分享。坐以待阅。

网友:
齿条机构强制同步。
害怕伏枥前辈是这方面的专家,楼主有兴趣可以去找他发的帖子看看

楼主:
谢谢提供  我正在拜读

楼主:
看了专家的构思感觉很有独到之处,我把我的液压同步画了个草图放上来

网友(点评):
分流集流阀可以实现多缸同步。

网友(点评):
要想实现等出力,就要做些牺牲,将上缸的缸径加大。

网友A:
我一个搞液压的同事教我的,用分流集流阀实现多缸同步。
偶数缸好办,奇数缸就加一个可逆式的,将回油串起来,也能保证等流量。
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液压专业的,若有错误,还请专业工程师不吝指正。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我查了一下分流阀的原理,有些部分还是不是很清楚,望能解答:如图,蓝色部分油压因为互通压力应该始终相同,那作用在减压阀芯上粉色压力部分也应该相等,怎么会产生压差呢。可能是我对该图的理解不够,望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两油釭受力不均时就会有压差。

网友(点评):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原理图。粗略看了一下,窃以为是这样。最上面的压力是恒定的,假设为P,那么1口下的压力为P1,2口下的压力为P2。先假设P1=P2,则理论上Q1=Q2是吧?这是第一种等压力则等流量的情况。

网友(点评):
第二种情况,假若此时P1>P2,那么△P1<△P2,那么V1<V2,因为A1=A2,那么Q1<Q2,此时左边压力大,那么红油到右边就推动阀芯左移,使过流面积A1>A2,如此则促使Q1增大,Q2减小,二者互相趋近直至△Q→0。

楼主:
受教  感谢解惑

网友(点评):
三缸同步,左边俩缸进油流量一致,则速度一致吧?右边俩缸出油速度一致,则速度也一致吧?如此则三缸速度一致,不就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搞液压的同事教我的,用分流集流阀实现多缸同步。
偶数缸好办,奇数缸就加一个可逆式的,将回油串起 ...

前两个系统还是好理解的,最后一个3缸同步有点难理解,请指点一下

网友:
还有一种叫同步分流马达

网友:
图片为什么传不上,还有一种叫齿轮分流器

网友(点评):
图片可以在编辑里上传

网友:
1.我记得10年前SMC的气动伺服系统可以做到定位精度0.1-0.2,用这样的系统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问题
2.可以设计气液组合油缸组也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smc的伺服系统 是为了定位和出力精度设计的,用在同步上估计会很有问题更何况性价比太差。气液系统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解空压执行器低速爬行问题而设计的吧,和同步貌似没什么太大关系

网友(2014-01-20):
用这样的同步控制精度可以在0.1-0.5%,可以使用在任何场合  也可以用一组同步器控制二组不同时工作的油缸,可以节约近一半的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搞液压的同事教我的,用分流集流阀实现多缸同步。
偶数缸好办,奇数缸就加一个可逆式的,将回油串起 ...

同步阀本身的同步精度就在3%-5%,你还分两级同步,累计误差会很大。同步阀又不能自动消除累计误差,且要求油缸没偏载。这种设计在实际使用中是达不到设想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