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材料,氨分解光亮退火,产品有部分生锈

楼主(2013-09-12):
碳钢材料,氨分解光亮退火,产品有部分生锈,是怎么回事,望各位大侠帮忙支招,谢谢!

网友:
这是简单问题了,出现锈斑,基本问题是气氛控制不好,

有些是酸洗过程有缺陷,表面不洁净,加热过程产生碳斑,再冷却就产生锈迹,

把工艺过程严格一些,设备检修一下,就可以处理,

马马虎虎随便玩,就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