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0.35的小孔钻头老是断

楼主(2013-09-12):
如图需要在∅2的锥孔底部钻一个0.35的孔,前道工序数控车,锥孔是中心钻加工的,实际锥孔底部不是尖的,而是一个小平面,中心还留有一个极小的凸台,车床师傅说没办法了,中心调不到绝对中心。
这样在台钻上钻0.35的孔时,钻头很容易断掉,现在都在靠师傅的手感在钻,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让钻孔更稳定点。工件是一件六角铜棒,外表面只有M10的螺纹被加工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和2的孔同时加工,即采用一种钻头,磨出台阶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和2的孔同时加工,即采用一种钻头,磨出台阶面

钻头太小,车床一震动就容易断了

网友(点评):
什么材料的,这个孔多深。如果孔径比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试试,不过我说的这种钻头是磨刀机磨的

网友(点评):
铜的,孔0.35mm,孔深1mm

网友B:
钻的时候可不可以采取减震措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的时候可不可以采取减震措施呢?

主要是钻头太小了,偏一点点就断了,所以只好拿到台钻来钻了

网友C:
能不能先钻0.35mm的小孔,再钻2mm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先钻0.35mm的小孔,再钻2mm的孔

我去试试,谢谢先

网友D:
这个弄把2以下的好的定心钻再滋一下了打孔0.35,你直接0,35的打效率太低,况且增加深度了容易断概率更高

网友:
0.35,用电火花吧

网友(点评):
电火花太慢了,成本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弄把2以下的好的定心钻再滋一下了打孔0.35,你直接0,35的打效率太低,况且增加深度了容易断概率更高

已经改了,下一批将上面的大孔直接打深点,下面不要锥孔了,直接打小孔,而且偏心0.5,这样就可以避开中间的尖点了

网友:
可以把中心钻磨成0.3的,在钻床上用中心钻钻个定位孔,深度尽量深(看中心钻能达到的深度),再使用0.35的钻头钻  会好很多。

补充内容 (2013-9-13 15:45):
请说明你认为不能实现的原因,搞技术的说话要淡定,有依据!我没做0.35的,但是0.6深3.2的我做过,而且效果很好,孔的垂直度也有很好的改善。

网友(点评):
瞎扯淡,回去自己先试试再说。

网友:
关键在于钻头要好,还有切削液,多回,我钻过,懂这个。这个钻头一般买回来都要在显微镜下磨削下的。

网友(2016-04-15):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

网友:
用平头钻打好,就不会凸点了,再用中心钻定心,再加工小孔同。实在不行镶一个进去就不好了,或用慢走丝

网友:
现在是什么情况,全是问小孔加工,这是哪家研发出新钻头要炒作么

网友:
这个 孔的中心必须要很好 ~~~~~~~!

网友:
做个刀套安装在刀座上。把铰刀装在主轴上。把刀套铰到尺寸就抵消中心不好了。我用过效果不错。
也可使用穿孔机

网友(2019-08-17):
可以定制钻头

网友:
很简单,用穿孔机,0.1-3.0孔都可以加工# g! Z: k8 ^$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