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键为什么能紧固一起?

楼主(2013-09-12):
这几天看机械工程材料,有一段文字理解不太清楚,说原子最外层电子与原子核结合较弱,后面又说正是因为正离子和自由电子的相互作用,技术原子能紧密结合在一起。感觉有点矛盾,我不太清楚,哪个高人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3-9-12 12:52):
“技术”改为“金属”二字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2db08129bd64783e09122b17.html

网友:
你可以吧自由电子理解为连结剂,原子理解为粉末冶金中的细小颗粒,这样一块金属就变成以原子为单位的粉末冶金了,O(∩_∩)O哈!

网友:
按照原文理解,其实就是说由自由电子形成的电子云在高速运动中,每经过一对相邻正离子中间,就会形成一个瞬时的共价键连接。由于自由电子云的不停运动,使得整个金属体都出现这种情况,从而形成稳定的结构。也因为如此,金属大多有很好的延展性。

网友A:
在微观上金属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易摆脱原子核的束缚而形成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在失去电子的正离子们之间自由移动,从而会与正离子相互吸引,产生力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是瞬间的,因此电子会继续运动;而由于自由电子的大量存在,所以这种金属键是稳定存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微观上金属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易摆脱原子核的束缚而形成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在失去电子的正离子们之间自 ...

多谢你的这个解释,认识起来可以“安心”一些,不过在网上看到说要用量子理论才能解释清楚,我退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微观上金属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易摆脱原子核的束缚而形成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在失去电子的正离子们之间自 ...

你的解释不错,在网上我看到需要量子力学来解释呢。看到这个我退缩了。呵呵

网友(点评):
去看电子能级方面的资料。理解了能级和越迁,你就明白为什么说要用量子力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解释不错,在网上我看到需要量子力学来解释呢。看到这个我退缩了。呵呵

没事儿、其实我也只是用了以前学的知识、这个解释也不是很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