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门窗?我们是生产电动汽车的

楼主(2013-09-12):
我这边是一家生产电动汽车,这边想设计封闭电动汽车,需要设计门窗,但是外面的玻璃钢模型已定,按照模型形状做门加工很难,有什么的建议和方案,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A:
这个其实可以实现啊。。。。
这么大的空间,可以自由发挥。。。
请加我QQ44648832详聊。

网友B:
钣金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冲压

问题是要按照玻璃钢的形状来,然后玻璃钢形状不是很规则的  不知道难不难实现!往详细指导!!

网友C:
非要用玻璃吗?其他材料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要用玻璃吗?其他材料不开?

其他材料可以 但是在门上需安装玻璃  这样一是好看  二是增加视野么

网友D:
看原文意思是有照片的实物了,要比照着做门。可以有两种途径,一种传统方法,让工业设计的人,用泡沫贴上去,做个泡沫模具,然后找厂家翻成使用的模型。
另一种方法,租用貌似加拿大有家公司的3D扫描仪,扫一扫,等大的3D模型就到电脑里了,在到电脑里新设计一个门就可以。玻璃钢门的转动轨迹可以看看有没有干涉。

网友E:
我觉得还是参考汽车的门窗来设计比较好!

网友F:
看上去像城管的执法车,你们公司不开发像特斯拉的那种电动汽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像城管的执法车,你们公司不开发像特斯拉的那种电动汽车么?

没有诶,只是比较普遍的几个车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原文意思是有照片的实物了,要比照着做门。可以有两种途径,一种传统方法,让工业设计的人,用泡沫贴上去 ...

恩  感觉第一种方法会实用点 不知道密封性会怎样 。诶...毕业一年了 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压力有点大,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方案可不可行,主要是做出来好不好

网友(点评):
找手板工厂,那里的人怎么着都能给你拟合出来那个曲线和曲面来,不过要得也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可以实现啊。。。。
这么大的空间,可以自由发挥。。。
请加我QQ44648832详聊。

已加你QQ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还是参考汽车的门窗来设计比较好!

汽车门窗都没怎么接触过啊

网友(点评):
那就去接触!

网友G:
观光车么?观光车不需要门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观光车么?观光车不需要门窗啊。

是巡逻车  观光车也有门窗的 冬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