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换主视图?

楼主(2013-09-12):
我将三维转换成图纸的时候,想要变更主视图,请问如何修改?
我的是UG7.0.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忘记提了:
如何设定有角度的剖面线?

网友:
我用的是CATIA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反正就是选择按钮之后再点击那个视图面就行了

网友:
进到制图里面的基本视图,基本视图有视图模型,模型视图还不满足你的视角,那就定向视图那个小窗口定视角。不知记错没

网友(点评):
谢谢你,等我找时间去找找。

网友:
  点击那个基本视图 图标在里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