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案填充时,多个区间填上去的怎么不连在一起?

楼主(2013-09-12):
CAD图案填充时,多个区间填上去的怎么不连在一起?是变量设置的原因吗?要连成一体的,变量怎么设置???

网友A:
不连在一起????是不是像填充了两次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连在一起????是不是像填充了两次一样的效果???

是的

网友:
变量:HPSEPARATE,设定为:0。

网友(2018-05-10):
选项里面没有选中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