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楼主(2013-09-12):
某0.4KW的电机,经参数计算之后确定它的转速要求0.211r/min,用公式T=9550xP/n计算之后,发现它的扭矩高达18104N.m,电机输出轴根本不能承受这样的扭矩,但是计算看起来又是对的,怎么理解?

网友:
计算详细发出来看看

网友(点评):
9550x0.4/0.211=18104

网友:
我也惊呆了,你这是怎么算的?

网友:
那个是减速机输出轴上的扭矩,电机输出轴上的扭矩,应该用电机额定转速来计算,4极电机约为1480rpm。

网友(点评):
没减速机,电机直接连链轮,我的理解是理论上正确,但是没有电机的转速能低到0.211r/min。

网友(点评):
电机链轮带滚筒链轮,滚筒速度要求50mm/min

楼主:
吧务有病,这明明是机械问题,移到电气工程里面干什么。

网友(点评):
果然装逼指数十颗星啊。N是额定转速,不是你想0.211就是0.211。

网友(点评):
骂得好,话难听,道理对。

网友:
异步电机转矩-转速曲线图。
当0.4kW电机转速为0.211rpm时,它的输出功率到不了0.4kW。
(此图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确。)

网友(点评):
电机是变频电机,我在想再加蜗轮蜗杆减速机能不能行

网友(点评):
整半天整个变频电机出来了……

网友(点评):
电机是变频的,要到这个指标貌似要增加电机功率

网友(点评):
变频电机也得是额定转速下恒扭矩。

网友(点评):
我真的是被你惊呆了,用减速器的话,你的计算是没错的,不用减速器你就错了

网友:
但是没有电机的转速能低到0.211r/min

知道电机转速到不了这个速度了还纠结什么?

网友(点评):
到不了也要想办法,能不纠结吗

网友(点评):
异步电机转速没有那么低的,输出扭矩只有几十,你要低转速高扭矩为什么不加上个减速机?

网友A:
这个电机转速真是让我和我的小伙伴惊呆了

网友(点评):
你见过建筑工地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在电机轴上套板牙给水泥桩子的钢筋攻螺纹吗,转速也就一秒几转而已

网友(点评):
那个电机有0.4KW那么小的功率吗?

网友(点评):
没有,5kw的吧

网友(点评):
一秒钟几转和几分钟一转是同一个概念吗?如果不减速的话,根本无法保证各个相位提供的旋转力相等,

网友:
”经参数计算之后确定它的转速要求0.211r/min  “  这个会不会出现错误呢

网友(点评):
没有,直径75mm的滚筒,要求V=50mm/min,换算成转速就是0.211r/m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转速真是让我和我的小伙伴惊呆了

只是觉得这么低的转速会出现许多问题,一个转矩会较大,另外发热量应该不小,散热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原因很简单。大虾你算错了。你算的是理论最大扭矩,但不是实际使用扭矩。好比用一个10吨的吊车在吊一顿的货,你是不能说此时吊车输出10吨力的。你应该从实际需求出发,根据需求扭矩和转速计算实际功率,然后就是逍兄说的,功率并非0.4!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考虑过,现在实际情况就是要保证滚筒线速度50mm/min,滚筒和电机用链轮连接,大侠给支招呗

网友:
你用增速装置?电机直连大链轮,滚筒直连小链轮?要求滚筒式50r/min,电机计算的转速是0.211r/min,237的增速比?

网友(点评):
我没那么傻

网友:
你能买到这样的电机?转速可不是你说了算。你这个转速,电机上配减速机,减速机输出轴的能承受这个扭矩就可以了。

网友:
是你的功率根本不用0.4KW吧

网友:
你已经计算了滚筒的转速,怎么不计算滚筒转动所需要的扭矩?电动机额定扭矩一般指电动机工作在额定转速时产生的扭矩,需要通过减速机连接滚筒,基本原理都没搞懂。

网友:
0.211r/min,不通过减速机构吗?有这种马达。。。????

网友:
在下愚笨,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要经过减速机的,楼主有点死板了,不可能有这样的电机。

网友:
楼主,不要跟物理规律较劲。要顺着来。

网友B:
楼主,我希望你能认真看看各位大侠写的那些以及我回复你的那些。你计算出来的需求转速很低,这没问题,但是同样的,你需要计算或者测算你需要的扭矩,而不是拿电机功率反算扭矩,这是不对的。就像我给你举的例子,10吨吊车吊1吨的东西,你不能说我用的10吨吊,那么吊钩上就输出10吨力不是?
所以,你这个计算中,你先算出转速了,然后就是需要计算你需要的扭矩,或者你转筒上需要的输出力再计算扭矩。这些都有了之后,如果不通过减速器,那么就是直接用轴功率公式计算你的电机功率。这是一个正常的计算流程。
而你之前说的直接电机带钻,其实并不合理,因为即使在那种情况下,电机的输出扭矩也不会有那么大,因为功率中有一部分转换为发热而不是机械能,所以长期那么使用是可能导致电机虽坏的。
另外,多说一点,如果按照你的计算,扭矩有18000N*m,如果转筒直径50mm,那就是说,对应轴向力为720000N,也就是近72吨力。呵呵,大侠,你的负载有那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希望你能认真看看各位大侠写的那些以及我回复你的那些。你计算出来的需求转速很低,这没问题,但是 ...

说理明确,赞一个!

阴为阳根,阳为阴根;正力为反力之根,反力为正力之根;没有正力就没有反力,没有反力也没有正力;反力达不到,正力无论如何也达不到。

此之谓牛二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