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磨导轨时如何保证两导轨平行?

楼主(2013-09-12):
经常出现两导轨出现夹角

网友:
精密导轨磨要想保持精度 就一条 地基够厚调整到家

楼主:
单导轨平面度合格,俩导轨出现夹角

网友:
导轨顶面还是侧面?5 {; e0 n; S0 m" X& a
如果是顶面,就是热变形

网友:
母机的精度,还有装夹变形,粗精磨的余量等都要考虑

网友:
是道轨磨吗?地基有没有问题?动态水平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