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龙门刨上加工螺旋齿轮,螺旋角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3-09-12):
老式龙门刨上的螺旋齿轮的加工方法。
螺旋角怎么确定的?
什么资料上有介绍这种齿轮的?

网友:
汽车上也有

楼主:
这个螺旋齿轮是老式龙门刨上的,我想问的是“它是如何加工制造的?螺旋角怎么确定的?”
另外它是不是变位齿轮啊?怎么就这么几个齿?

网友:
齿数这么少应该是变位的了!机床的传动部分为了结构紧凑,主动齿轮采用变位齿轮很正常的,至于变位齿轮该怎么测绘,就不知道了有望大侠指点啊!

网友:
我只知道,在铣车上用刀盘可以近似的加工螺旋齿齿轮,不知道在龙门刨上还能加工。
这可是螺旋齿,不是斜齿

网友(点评):
是不是楼主写错了,其实他想表的意思是这个零件是刨床上的,想知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龙门刨是的,不可能在龙门刨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