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这个报警是自动注油器坏了吗?

楼主(2013-09-12):
FAUNC NO.2050LUBRICATION LEVEL LOW OR PRESSURE DOWN ALARM报警

网友:
是液压油低了

网友:
该加润滑油了

网友:
油压低了!!!无法润滑。

网友:
刚接触,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油是满的

网友:
报警能否取消?不能取消的话检查下注油机线路或者保险开关由没有跳闸。

网友:
很有可能是打油机坏了导致油压低,你看看油表有没有压力显示,我都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换了个打油机就好了。

网友:
加润滑油

网友A:
油是满的,出现这样的报警,很明显是检测油位的传感器出问题了,液位浮标进油了,之前的帖子有这方便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是满的,出现这样的报警,很明显是检测油位的传感器出问题了,液位浮标进油了,之前的帖子有这方便的回复

换了新的好了

网友:
全是高手,回答的太棒了,说了等于没说,首先看一下可以手动打油不,打油时压力是多少,如果压力值达到规定范围还报警的话,看一下压力传感器,如果打油时压力上不来,但是有压力,那就检查各油管是否破损,把PLC传了来,我帮你看看,这个是小问题。

网友:
1、检查是否该加润滑油了
2、复位后看润滑压力是否够 如果有相同机床可以对照下
3、油管是否有泄露导致压力不足
4、检查下压力继电器是否正常
如果以上都正常可以考虑更换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