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回转工作台不使用回转支撑?

楼主(2013-09-12):
接触那么多回转工作台,发现都没有使用回转支撑的,请问回转支撑用在回转工作台上有什么缺陷吗?为什么不用?

网友:
回转支承这东西类似于滚动轴承吧,为什么滚动轴承无法完全替代滑动轴承?想明白这点,楼主就明白了回转支承有什么不足。

网友(点评):
大概有思路了,不知道对不对!滑动轴承负载大滚动相对小,如果滚动轴承滚动体有一个有问题,导致轴承工作不良甚至卡死等现象,滑动轴承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易疲劳失效

网友:
大侠们说细点好吗

网友:
大型数控转台用回转支撑太普遍了 主要看他承重多少为参考依据,先说优点是动载不延迟定位精度高 不漂移配合夹紧使用性能优越,这种方式在斯柯达转台上应用广泛

网友(2014-11-02):
帖子就这样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