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关于功能量具的制作!

楼主(2013-09-12):
file:///C:\Users\thinkpad\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5897327\QQ\WinTemp\RichOle\DN18J[Z8U21I6WXD[G)~$KJ.jpg

这里有个疑问:按照标准查表检测/定位销/导向孔等尺寸都可以确定,但导向孔的位置就是65正负0.1这个尺寸如何定呢?定65,那是不是得把0.2的公差再算在孔和销子尺寸里去? 上面第三幅图是标准上的 好像没考虑这点?

网友A:
65+-0.1是指导向孔相对于基准A的位置度是0.1,检测销的尺寸应该为被测孔径减去位置度再减去下公差,即20-0.1-0=19.9。    而65的尺寸应按照理论尺寸65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1是指导向孔相对于基准A的位置度是0.1,检测销的尺寸应该为被测孔径减去位置度再减去下公差,即20-0. ...

可实际是标准上对定位销的尺寸只参照了孔的最大实体要求,即把平行度考虑进去。再得出销子尺寸为19.948,照你这算法再减去0.1是否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1是指导向孔相对于基准A的位置度是0.1,检测销的尺寸应该为被测孔径减去位置度再减去下公差,即20-0. ...

可实际是标准上对检验销的尺寸只参照了孔的最大实体要求,即把平行度考虑进去。再得出销子尺寸为19.948,照你这算法再减去0.1是否合适呢?

楼主:
这版没人啊!那我撤退吧!

网友:
辅助测量装置,这种装置在没有三坐标时用的很多。

网友:
不懂,我来转一下积分

网友:
不用考虑位置公差,检测平行度的是活动导向块+插入测量销!!
注意,是活动的!!

网友:
图中检测的是平行度,要是把平行度改为位置度那就要加上公差0.2且不能做成活动的。

网友(2018-08-1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