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钻机,这个机床哪里买,其加工能力怎么样

楼主(2013-09-12):
如图照片,有谁知道这个机床哪里买,其加工能力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
这应该是非标设备,你可以根据你的零件提出要求,非标生产厂家就可以做。

网友:
要是感兴趣可以找我聊聊,组合机床

网友:
这是专机,效率还可以精度要看制造商水平

网友A:
这设备你们浙江做的人多了。我们自己也做了台这样的设备,上面的动力头也是浙江买回来的。

网友(点评):
大俠~是否分享個圖檔比較直觀..

网友:
这种机看外形是采用速技能动力头和支架,也可能是国内仿制的,气动进给、电机带动主轴旋转,动力头和支架标配,夹具和其它配置定制

网友:
看图评估,成本价(不算人工),大约5万左右  ,卖价8至10万

网友:
专业定制!

网友:
仿制速技能动力头和支架,是在浙江台州生产的,有好多家都在做。

网友:
这个专业了,我们公司做的都是平面钻的!

网友:
这台是钻攻专机,要根据零件定制,非标机床。

网友B:
找我们做呗,一个星期给你三维方案图、报价!!

网友(点评):
你哪里的

网友:
这机械臂厉害!

网友:
这种设备位置怎么定呢

网友:
非标设备,你需要吗,我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备你们浙江做的人多了。我们自己也做了台这样的设备,上面的动力头也是浙江买回来的。

浙江哪些厂家   能否推荐几家  谢过

网友(点评):
去过一家,就是台州的。名片找不到了。在那家买的动力头。就在台州一个二手机床市场的附近,大概15分钟开车路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动力头是否可调   还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我们做呗,一个星期给你三维方案图、报价!!

厂在浙江绍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动力头是否可调   还是固定的?

一般通过万向紧固支架可将动力头安装在任意角度和高度的位置上;也可选择台钻式支架使动力头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台钻式支架是具备上下调节结构及摇臂构造的高精度自动台钻式支架。通过随机标准附属的控制器,可选择标准,驻停,步进等各种动作,最适于作为多品种少量生产用加工机及配合加工中心用的二次加工设备。

网友:
楼主可以买几个动力头自制一台专机,也可找做非标的定制。

网友:
确实是非标设备,浙江做这样的机器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