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意图:旋转切除画钻孔模型,底孔如何跟随孔深移动?

楼主(2013-09-13):
我的设计意图是 拖动尺寸70的时候底孔的120°不变,顶点位置跟随后移。
但是 当我拖动尺寸70的时候,120°发生了变化,而顶点不移动,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从70右侧端点作条垂线再试试。(记得打断)

网友(点评):
软件显示无法用于特征,一个端点被多个实体错误的共享

网友(点评):
问题已解决,8楼,感谢大侠支持,请大侠过目

网友:
约束顶点到孔尾点的深度距离,然后再约束一个和轴线的角度。

话说SW有异型孔工具,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画钻孔呢。

顺便也问一个问题,SW里面有没有球约束?一个球体和一个球面的约束,摇杆的那种,我在高级配合里面咋找不到呢?

网友(点评):
中心点重合,或两个面同轴

网友(点评):
问题已决绝,见8楼,“约束”两个字用的好,但国语博大精深,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网友:
怀疑尖端那个点成了中心点,固定了。
你把旋转的草图左下角那个点和原点重合上不就动右下角那个点了吗?

网友(点评):
固定了,右下角点是动了,可是60°变了,想60度不变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支持,见8楼

楼主:
说别的都没用,谁做成了发个GIF动画上来!!!

楼主:
哈哈  我弄出来啦   哈哈
先吊下胃口,等下再发GIF动画

网友:
异型孔多简单呀?还搞这个………………

网友(点评):
是的,完全可以用异型孔来做,这个重点不在于孔了,而是在于设计意图的表达……怎样表达才能让软件执行自己的设计意图

楼主:
也不能说用异型孔这个方法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对。老板强调,不为困难找借口,多为问题想办法……
可是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毛病,理论上将用扫描切除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为什么软件就不执行我的设计意图呢?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又有老师教导,遇到问题不是绕开,辗转腾挪,而是要一个猛子扎下去,一条直线游到对岸……这也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反倒是第二种方法  更能有效的彻底的解决许多问题。我管设备的,工作开展很受配备件的制约。那我就得找采购谈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资金?市场?制度?型号不明?但是我不是人家的领导,我只能就各种问题出具我自己的意见和解决方式……如果大领导也有我这个“闲心”,细细的了解下情况,我想众人的力量肯定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一直觉得很孤独,没有谁来介入指导或者了解下我的工作,我自己只能杞人忧天,一个人思索,孤独的守望,想出了解决的办法还得汇报,领导也不多说,行或者不行……

以上与本问题无关,我改进后的设计意图:

zmq
真难为你!

网友(点评):
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网友:
约束不够吧

网友(点评):
8楼已解决,谢光顾

网友:
分成两个线段。

zmq
你试试看?
你这个是拖动的60°斜线,并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设计意图,通常是给定孔深和孔径。就是说设计意图中孔深可以变化,而60°不能变化。你这个重建模型后,改变孔深(73这个尺寸)再重建模型60度就变化了

楼主:
我认为正确的做法:60度尺寸加方程式,限定这个尺寸值“=60度”

网友:
将草图改一改就可以了。

网友:
用proe就知道草绘要小心别弄出多的约束了,不然后面想驱动尺寸会有麻烦,如果需要的话有些尺寸是可以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