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确定后做设计图纸时一般先做装配图还是零件图?

楼主(2013-09-13):
方案确定后做设计图纸时一般先做装配图还是零件图?

网友:
个人习惯先装配草图,然后细化,再重组装配图。

网友:
先装配草图,再细化零件

网友:
从顶向下设计!

网友:
一般是先出装配图,后出零件图,清晰的看到零件之间的配合情况。

网友:
方案-总图-部件图-零件图

网友:
自顶向下设计,先设计机构草图,然后根据机构草图衍生零件图,

网友:
我觉得基本没什么严格的先后顺序,可以从整体到局部,再回归到从局部到整体。。。

网友:
个人习惯是先装配图,然后拉序号,根据序号拆图。(拆的过程中往往又要改装配图)
个人总结的经验是“按序号拆图,照清单出图”。

网友:
我个人习惯是,先出机构简图,看到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分出相对独立的机构,进行单个零件的设计,最后再根据机构见图进行整体组装

网友:
一定要先画装配图,先画零件图容易出错的

网友:
个人习惯是先画CAD方案草图,明确各部分装配关系。因为用的是AutoCAD Mechanical 2009,很多标准件都直接从工具集中调用,方案很直观。再根据方案图出三维模型,自下而上出图,装配在一起,做检查,局部修改。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工作量大,要分几个部分来做,几个人把分界线一划,各搞各的,到时凑在一起。个人认为不用局限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吧。

网友:
这根设计习惯有关系。
一般我是先做装配图,在设计零件。

网友:
先装配再零件

网友:
个人一直是先装配图,后零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