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滚珠丝杠预拉伸安装结构图

楼主(2013-09-13):
谁有滚珠丝杠预拉伸安装结构图

网友:
可以向厂家咨询,毕竟他们专业

网友:
预拉伸安装有几种结构形式
1、双锁紧螺母方式
2、拉轴承套方式
3、通过法兰反锁方式

网友A:
楼主做个参考:

网友(点评):
双锁紧螺母方式的,先拉伸尾端的螺母,在锁紧中间的。

网友(点评):
这个第一次看到,管用吗?我们做预拉升就是把丝杠温度加上去啊,哈哈

网友(2014-05-19):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个参考:

层主可以把这个图发给我一下吗1359404721@qq.com。如果不行您可以给我介绍一下轴承两边的零件吗,初次接触这个现在做这个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个参考:

层主朋友,那个图上的我划了红线的零件我不知是真么零件,可否请教一下,那个零件可以防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