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块的运用,困扰我三年了

楼主(2013-09-13):
CAD块,复制一个块后,这个块与之前那个快同名,所以只要这个块改变了,另一个块也跟着变。。。。

这样有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必须要先炸开,再重新定义块吗?

大家说说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运用块???

通常是删除一个快,再purge清理一下。。。这样也很烦滴

网友:
只能定义不同的块,你那做法没错。
AutoCAD定义块要命名,个人觉得没必要,比如CAXA,定义块很快。

网友A:
我有1个方法    cad 快速 建块 几秒钟的事

1:  ctrl+x/c 剪切/复制  要建块的区域图像框选

2: ctrl+shift+v   现在就是一个块了,永远不好重名冲突的

网友(点评):
直接粘帖成块,屡试不爽 选定区域,比如说2个块,选定黏贴成1个块后,炸开后又变成了2个块 方面的很

网友(点评):
我也是复制粘贴成块。但是你的这个块与被复制的块重名。一旦这个块修改过后,所有块都跟着变了

网友(点评):
那就接着复制 没必要非要插入块,最后怕文件大的话,可以清理下块,话说cad问价一般能大到哪里去呢

网友(点评):
没错,就是这个方法,它是无名块,随机命名的,名字冲突的概率极低

网友:
好像没别的方法,只能是用快捷键使操作快点了,一般我做块也就CTRL+C(X),然后Ctrl+Shift+V制作块,pu在图完成保存前清理一下就OK了

网友:
同4楼从来不定义块  都是直接复制 然后粘贴成块

网友(点评):
我也是复制粘贴成块。但是你的这个块与被复制的块重名。一旦这个块修改过后,所有块都跟着变了。我说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自动生成也会重名?这个倒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1个方法    cad 快速 建块 几秒钟的事

感谢您的分享,不说还真不知道这个技巧,省去很多选线的时间。

网友:
CTRL+SHIFT+V粘贴成块
不用命名,怎么会重名。

网友(点评):
同问,用了十多年,也没有发现重名的。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我建立第一个块的时候是用的:粘贴为快。以后都是复制该块,,,所以才会造成同名。。嘻嘻,原来只要“粘贴为快”两个块才不会重名。歇息诶

网友(2013-12-13):
这个方法在数冲排版时很有用

网友(2014-04-19):
引用 网友A:
我有1个方法    cad 快速 建块 几秒钟的事

不能连续ctrl+shift+v吗?
连续的话复制粘贴成的块是一样的名字。
那这样的话只能再复制,再ctrl+shift+v  ,吗?

网友:
什么意思?
选择一个区域--------复制------ctrl+shift+v  粘贴为块,如果再ctrl+shift+v  的话就重名了,
那是要再复制那个区域-------复制------ctrl+shift+v  粘贴为块?
就是不能连续ctrl+shift+v  ?

网友B(2015-04-15):
我想找一些机械模块的常用块,谁有求分享。。。

网友(2015-05-24):
引用 网友B:
我想找一些机械模块的常用块,谁有求分享。。。

下载机械版CAD,里面集成了很多块,应该有你需要的

网友(2015-07-02):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但是我现在解决了。生成块的时候,选中要成块的元素,快捷键B,输入块名称的时候,多写一点,乱输,这样重名块的几率会很低很低,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