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图O型圈如何画

楼主(2013-09-13):
在三维装配图内,橡胶O型圈被压缩后变形为非圆的,该画圆的还是变形的形状?

网友:
要爱好就画成变形后的吧。

网友:
画成什么样,要根据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来决定,问别人也没什么用啊。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但觉得应该画成变形后的样子,但实际上画成什么样无所谓,都不影响整体的设计结果

网友:
画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不过尺寸一定要自己计算好

网友:
看来你很纠结啊。。。

网友:
就起示意作用,不必认真。

网友:
楼主很纠结很较真,压缩后的形状不是重点

网友:
我也给楼主出个认真的主意,不过自己没试过,请楼主定夺
采用两个配置:第一个配置用圆的,出零件图用
第二个配置用非圆的,装配及受力分析干涉检查等用

可以先画第一个,在装配图中画    第二个就是在零件图中改一下截面 用于另一个配置

似乎弹簧这类零件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点评):
建议不错啊,想的很全面,我一般只在装配图中画出变形的,看了你的建议后以后要改进了

网友(点评):
我没有实践过 最近一个弹簧的装配也没弄出来 不一定好用

网友:
我们一般就只画出O形圈的自由状态

网友:
发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网友:
这还真的无所谓的,在这上面费精力不值当

网友(2014-06-17):
本人是做机械密封的。想用solidworks作有限元分析,在装配时,那个O形圈的压缩不知道怎么办,比如说,我以100N的力往O形圈受力,我能不能看到O形圈在100N压力下会发生什么变化。。。。。。

网友:
装配图嘛,我感觉画成本来的样子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