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轮打滑问题求教

楼主(2013-09-13):
绳轮打滑问题的理论分析求大神指教

网友:
下面东西重,你勒紧了就不打滑了~~

网友:
绳轮用的是轮槽的两个侧面和绳子之间压紧的摩擦力,那你要计算你吊装重力和这个摩擦力以及配重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
可以参考,转动惯量,的相关知识,

网友A:
如何增大摩擦力,让绳子与槽轮不打滑?如图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8649

网友(点评):
有点古老了的设备。说明了通过加凸筋的方式增加摩擦力。

网友(点评):
平带与V带的差别。

网友(点评):
多绕两圈

网友:
发绳子直径与槽型尺寸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增大摩擦力,让绳子与槽轮不打滑?如图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8649

木质的??现在貌似很多的都是铸铁的吧~~还是铸钢的·~~~有个V形槽的·1~~